关于滚动显示信息

楼主:
要把一条信息(CStrig类型),滚动的显示在界面一个固定的的区域,
首先从固定区域的右边进去,然后从左边慢慢出去,
就像电视上在屏幕下面滚动显示资讯一样;

我现在的问题是当信息进来到了最左边的时候,该怎么退出去呢?

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?
但是不要用控件的方法,也不要用把内容写到内存再BITBLT的方法;
谢谢了

网友A:
LZ你想什么方法呢?直接说出来。

再好的算法,最后还是要显示的,嘿嘿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你想什么方法呢?直接说出来。

再好的算法,最后还是要显示的,嘿嘿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不知道啊,
这我不是要请教你的嘛

网友:
我想...
字符串在WM_PAINT里面画,timer里面InvalidRect的时候计算好rect就行了吧.
但是就怕突然来个全部invalid的PAINT消息就露馅了,还是你说的不能用的方法比较好.

网友:
为什么不能用SetDlgItemText()?

网友:
不懂,学习下了

网友B:
看看这个例子,效果还不错,支持上下,左右等方式

而且还实现了防闪烁

网友:
我看最多的方法好像就是使用BITBLT的。别的还真的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TIMER然后不断的SETTEXT:)

网友:
开定时器,定时ONPAINT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这个例子,效果还不错,支持上下,左右等方式

而且还实现了防闪烁

http://d.download.eeworld.net/down/419596/zhaofeng00527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了,很不错的例子,不过就是要4个可用分才能下载,呵呵

网友:
到这里下载: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830065

不要分

网友:
MARK下,非常有用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到这里下载: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830065

不要分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