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 调用DDK中的函数 为什么编译很多错误

楼主:
很多错误来自头文件 到底如何做 我已经将路径加到VC中了

网友:
贴出具体的错误信息

网友:
VC默认调用的是SDK的库,你需要在Project Setting中设成DDK的库才行。光把头文件路径设进去是没有用的。

网友:
先包含ntddk.h

网友:
主要设置工程设置中的连接,看看有哪些lib文件没连接
还有就是Option(选项)菜单里的include里,把相关包含目录加进来
如果是做驱动开发的话,用2楼的办法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上的哥们英俊啊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