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vs2005中调试packetce源代码,为什么说无法启动程序?

楼主(2008-07-24):
在vs2005中调试packetce源代码,为什么说无法启动程序?
按照网上所说的方法将packetCE源代码从evc升级到vs2005编译通过,运行时说无法启动程序“%CSIDL_PROGRAM_FILES%\SampleApp\SampleApp.exe” 发生了通常表示安装被损坏的错误代码。在网上看到有种解决方法是把你的dll所有的文件部署到你的模拟器上调用该dll的程序的当前文件夹下就行了,请问怎么拷?模拟器上调用该dll的程序的当前文件夹又是什么?
文件夹
网上
模拟器
程序

网友A:
把
dll拷贝到exe的目录下就可以了。
模拟器上有共享文件夹的功能。可以把pc的文件夹当成模拟器的sd卡来使用。

网友B:
也可以用remote file view ,evc和2005自带的工具

网友C:
谢谢!这个问题已经解决,程序启动后说无法加载capture driver。网上说要修改一下代码,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啊?

网友D:
你这么问,很难看懂你要问什么?
capture driver?
硬件相关的东西?
ce device上有没有这个硬件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