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EVC4.2移植到VS2005出现的问题,希望大家一起讨论,指点迷经(__security_error_handler 等)。

楼主:
从EVC4.2移植到VS2005出现的问题,希望大家一起讨论,指点迷经。
同样的代码
差异:
Evc4.2+wince4.2 SDK
(备注,同样的代码,Evc4.2+wince5.0 SDK也编译通过,在目标机器上面运行也可以)

目前尝试移植到VS2005+ wince5.0 SDK。

已经解决的问题的修改方法
1.//#include "wceres.rc"     // WCE-specific components
2. Project properties->Linker->Advanced->Entry Point->
WinMainCRTStartup
3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->Gengeral-> Use of MFC->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.
4. Project properties,C/C++->Code generation,Runtime Libarary ->“Multi-threaded DLL(/MD)”

未解决的问题如下:
Warning        1        warning C4005: '__out_bcount_part' : macro redefinition        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\VC\ce\include\sal.h        537
Warning        2        warning C4005: '__in_bcount_opt' : macro redefinition        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\VC\ce\include\sal.h        566
Warning        3        warning C4005: '__out_bcount_opt' : macro redefinition        D:\Program Files\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\VC\ce\include\sal.h        575
Warning        4        warning C4996: 'CWinApp::SetDialogBkColor'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       e:\程序\070912 Load\Load.cpp        48

BOOL CLoadLaunchApp::InitInstance()
{
        SetDialogBkColor(RGB(212,220,246),RGB(0,0,0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adLaunchDlg dl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_pMainWnd = &dl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nResponse = dlg.DoModal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nResponse == ID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nResponse == IDCANCE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FALSE;
}

Error        5       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security_error_handler referenced in function report_failure        corelibc.lib

Error        6       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security_gen_cooki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_security_init_cookie        corelibc.lib

请给相关提示,中英文都可以。

网友:
还是包含的头文件不一样的问题。
你看看去掉那些重定义的宏或者转向头文件。

网友:
对,你的方法对  warning 有作用,
但是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,
我注销了
D:\Program   Files\Microsoft   Visual   Studio   8\VC\ce\include\sal.h
中几处 ,的确能去掉 这个问题;
但是 有没有 别的方法? 因为 怕影响到其它 项目

网友:
另外MSDN上查了下 CWinApp::SetDialogBkColor

This function is obsolete.

替代的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什么?
SetSysColors?  好象有点麻烦,而且是设置所有的屏幕的颜色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