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2005:fatal error LNK1104: 无法打开文件“WS2_32.LIB” fatal error LNK1181: 无法打开输入文件“

楼主:
我想写个wince上运行的聊天软件,用的是套接字函数。
编译环境是VS2005

我在头文件中作了如下定义:
#pragma comment(lib,"WS2_32.LIB")

就会有如下的错误提示:
fatal error LNK1104: 无法打开文件“WS2_32.LIB”

在  工程—》属性—》链接器—》输入—》附加依赖项  中添加WS2_32.LIB 后,出现如下错误提示:
fatal error LNK1181: 无法打开输入文件“WS2_32.LIB”

我尝试在附加依赖项中输入WS2_32.LIB的完整路径,错误如上。

小弟初来乍到,还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你的lib文件是不是写保护啦,查查它的属性

网友:
LZ要确认使用的SDK是否支持套接字,即在WS2_32.LIB

网友:
注意啊,不要试图使用PC上的WS2_32.LIB

网友:
没有啊,没有只读,也没有隐藏,只是存档。

网友:
我用的SDK是买的开发板的厂商提供的,我也不知道是否支持套接字啊。

网友:
请问在platform builder中怎样设置,可以生成支持socket函数的SDK啊?

或者用什么函数可以做个在wince中运行的聊天软件?

我的是三星的2440,wince5.0

网友:
HI
But winsock.lib (winsock version 1.0) is the old version.

The newer version is ws2_32.lib (winsock version 2.0)

try to use winsock.lib

网友:
 试了一下,果真可以运行了,楼上的真历害。原来用vc6.0,现在用vs2008感觉差别挺大,很不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