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修改wince桌面背景图片及桌面上的图标,问题解决立马散分

楼主:
修改注册表项即可,如下:
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Desktop]
"Wallpaper"="\windows\windowsce.bmp"
把windowsce.bmp替换成你自己的图象就可以了,当然了,需要首先把你的图片考到bsp的FILES文件夹,后者在编译完以后考到RELEASEDIR里面
这种方法修改不了,请教修改的 方法或思路

网友:
这种方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我估计是你自己的操作有问题。你把你的操作详细的说一下。

网友:
1,  修改了\PUBLIC\WCESHELLFE\OAK\FILES\wceshellfe.reg注册表文件,如下:
    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Desktop]
   ; @CESYSGEN IF IMAGING_IMG_JPEGDECODER
        "wallpaper"="\\Windows\\WindowsCE.jpg"
   ; @CESYSGEN ELSE
        "wallpaper"="\\Windows\\window.bmp"//------------------自己的图片
  ; @CESYSGEN ENDIF IMAGING_IMG_JPEGDECODER

2  图片考到bsp的FILES下(\PLATFORM\SMDK2443\Files 我用的三星2443平台bsp)

3  rebuild os

4  生成sdk

网友:
还有一种可行办法的:
条件是系统支持注册表保存

设定好背景,挂起系统,以后每次启动都是设置好的背景了

网友:
如何在编译内核的时候设定好?

网友:
改桌面需要重新编译D:\WINCE500\PUBLIC\SHELL\OAK下的目录

图标没有改过

网友:
open Release Directory 那里cd\WINCE500\PUBLIC\SHELL\OAK,然后直接build 最后用sysgen吗?
我搞不懂什么时候用Rebuild os ,sysgen ,build and sysgen 还有make run-time Image?

网友:
1.应该修改你的release目录下的wceshellfe.reg文件
2.将图片拷贝到你的release目录下
3.修改release目录下的platform.bib文件,把图片文件加入内核(增加这么一句:

$(_FLATRELEASEDIR)\window.bm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K         U

4.make image

OK

网友:
怎样删除桌面最上面的那个 File Flash help三个选项的那一栏

网友:
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,如果是新问题,请开新贴提问。然后把问题说清楚。

网友:
将图片文件拷贝到生成平台目录,如:拷贝  到D:\WINCE500\PBWorkspaces\SHELL_demo\RelDir\Emulator_x86_Release 下
Platform Builder 5.0 下点击菜单 “Build OS” -> “Open Release Directory”
在弹出的 console 中 输入: notepad shell.bib,也就是用记事本打开
D:\WINCE500\PBWorkspaces\SHELL_demo\RelDir\Emulator_x86_Release 下的
shell.bib 文件,进行编辑
编辑下面的代码,把  修改成自己添加的图片文件。即把 ; @CESYSGEN IF SHELL_MODULES_QVGAP
$(_FLATRELEASEDIR)\windowsce_qvgap.bmp       NK S
; @CESYSGEN ENDIF SHELL_MODULES_QVGAP
改为:

; @CESYSGEN IF SHELL_MODULES_QVGAP
$(_FLATRELEASEDIR)\Wallpaper_800x600.bmp       NK S
; @CESYSGEN ENDIF SHELL_MODULES_QVGAP
保存 shell.bib 文件,回到 pb5,点击菜单
“Build OS” -> “Make Run-Time Image”,即重新生成镜像文件,然后下载到模拟器或设
备,就会发现壁纸已经换了

网友:
问题解决一半,但壁纸确实换了,结帖散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