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usb转串口的问题

楼主:
我现在的单片机需要连接到主机上,和主机之间进行通信,但没有串口,所以想通过usb转串口来实现,我需要写一个上位机程序,来完成主机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功能,首先我不确定上位机应该用usb通信协议吧?那usb通信协议和串口是不同的,usb当usb设备连接到主机时,主机会发送包来获得单片机的配置,然后与usb设备的通信也是通过发包,但是串口却不是(没那么复杂),那我因该怎样与下位机通信呢,主机还能给下位机提供电源吗?主机发的包是靠usb转串口模块将包解析后,再将数据传给单片机吗?主机上还用编写驱动吗?单片机上没有相应的像EZ-USB那样单片机的相应的寄存器与中断,应该像串口那样来得到数据吗?呵呵,问题比较多,希望哪位大哥能够帮帮
我,谢谢了!!!!

网友:
如果是usb转串口,你可以弄现成的产品,周立功那边好像就有个示例,从下位机如何写程序,到上位机如何写驱动都弄好了。上位机只需要按串口访问就可以了。

主机当然可以给下位机供电。

网友:
谁能说的详细些吗?

网友:
哪位大哥能帮帮忙呀,小弟不胜感激!!!

网友:
呵呵!你把事情想复杂了!
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!
你在你的下位机端,使用一块USB转串口的芯片,使用该芯片提供的驱动程序,这是你的PC端就多了一个虚拟串口,你操作该口和普通串口是一样的!
下位机部分,直接通过TXD,RXD来操作USB转串口芯片,你就当他是max232,不用管它!
很简单吧!还有什么问题给我发邮件:
phoex.xu#gmail.com
将#改为@

网友:
呵呵!你把事情想复杂了!
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!
你在你的上位机端,使用一块USB转串口的芯片,使用该芯片提供的驱动程序,这是你的PC端就多了一个虚拟串口,你操作该口和普通串口是一样的!
下位机部分,直接通过TXD,RXD来操作USB转串口芯片,你就当他是max232,不用管它!
很简单吧!还有什么问题给我发邮件:
phoex.xu#gmail.com
将#改为@
写错字了!晕!

网友:
呵呵,非常感谢,但是用虚拟串口,好像不是很方便,还要安装驱动,不能支持USB的供电,我只是想方便用户,使用户直接插上usb线就可以用,我这里复杂点没有关系的!难道单片机就只能用带usb功能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