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如何隐藏输入法图标

楼主:
有些界面下根本不需要SIP,我想把它隐藏掉  相信大家也都遇见过这种问题  你们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有对应的API的!自己找找!

网友:
SHSipPreference(GetSafeHwnd(),SIP_FORCEDOWN);
为什么这个没用?  菜单上还是有输入法
我看到mapking界面上就没有  人家是怎么弄的啊

网友:
SHCreateMenuBar的时候dwFlags置上SHCMBF_HIDESIPBUTTON

网友:
LZ怎么不看看XP呢,输入法图标一直存在!

想不存在,第一需要修改系统:让系统的输入法图标不存在
第二呢,自己显示输入法图标,这样就可以控制

网友:
一直没解决的问题!

网友:
我用的函数:

void SipButtonShow( BOOL bShow )
{
        HWND hWnd = ::FindWindow( _T( "MS_SIPBUTTON" ), NULL );
        if (hWnd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if (bShow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::ShowWindow( hWnd, SW_SHOW 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::ShowWindow( hWnd, SW_HIDE );
        }

}

网友:
SHCreateMenuBar的时候dwFlags置上SHCMBF_HIDESIPBUTTON是可行的   不过在MainFrm中的CCommandBar里如何去掉sip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函数:

void SipButtonShow( BOOL bShow )
{
HWND hWnd = ::FindWindow( _T( "MS_SIPBUTTON" ), NULL );
if (hWnd == NULL)
return;

if (bShow)
{
::ShowWindow( hWnd, SW_SHOW );
}
else
{
::ShowWindow( hWnd, SW_HIDE );
}
}

关注这段代码,有时间试试,看能不能实现想要的功能

网友:
HWND hWnd = ::FindWindow( _T( "MS_SIPBUTTON" ), NULL );

为空,所以没有办法实现想要的功能。

网友:
楼主要分清两个概念:1、SIP; 2、SIP按钮;那么你到底是要软键盘还是要把弹出软键盘的按钮隐藏掉呢?

网友:
HWND hWnd = ::FindWindow( _T( "MS_SIPBUTTON" ), NULL );

这个名字可能在不同的平台是不一样的。可以看一下进程信息。

网友:
查找窗口类和设置状态都管用  谢谢大家 结贴了

网友:
wince系统托盘的输入法图标是在哪里(或什么程序里)实现的呢?想改变这个图标该怎么操作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