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一款资料比较多的WiFi无线网卡/蓝牙模块

楼主(2008-05-21):
推荐一款资料比较多的WiFi无线网卡/蓝牙模块
已在ce5上成功写了usb. iic. spi.键盘驱动. 觉得可以常识着写WiFi无线网卡/蓝牙驱动. 能否推荐一款资料比较多的WiFi无线网卡/蓝牙模块?
如果有开源资料更好.
无线网卡
蓝牙模块
蓝牙驱动
资料

网友A:
usb. iic. spi
这些驱动只涉及到接口本身协议的驱动
但是开发无线网卡驱动有两步
首先,网卡本身接口的驱动,如USB,PCI,PCMCIA,CF
其次在此基础之上的网络设备驱动,即无线网络协议的驱动,因为无线MAC协议是靠软件实现的
和以太网的驱动不在一个等级上的,因为以太网有MAC控制器,大部分功能集成了

网友B:
确实难度不少. 因此想找一款开源资料比较多些的wifi模块来做.

网友C:
MadWifi
linux-wlan-ng
都是开源的无线网卡驱动,维护的相当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