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相同的语句,在不同的开发环境下,表现的咋不一样呢?

楼主:
//
unsigned char *hzk12[4]=
{"FONT12  FON",
"UNITOGB BIN",
".          ",
"..         "
};

//是否当前目录
unsigned char IsCurDir(unsigned char *strName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for(i=0;i<3;i++){
          //if((hzk12[2]+i)!=strName) break;
          if((hzk12[2])!=strName) break;  // modified by 2008-11-18

// 用上面的就报错,如下
Error[Pe042]: operand types are incompatible ("unsigned char *" and "unsigned char") D:\Atmel256\ARM_
Ateml256\AT91SAM7S-BasicTools\fat.h 125

//而改成下面的,就不报错了,不知道可不可以??, 纳闷的是 上面的一句在AVR开发环境下可以,到IAR开发环境下就不行,
// 改成下面的,在IAR开发环境下,就正确了,不报错了,
// 应该功能一样吧 呵呵

    }
    if(i==3)return 1;  //是当前目录
    return 0;
}

网友:
你是要简单比较一下是否是当前目录是把?

准确的说你的写法是存在问题的
只是比较了前三个字母?!

由于你传的是指针
所以你要加*

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{
        if(*(pCharTest[2]+i)!=*(pCharTestB+i))
        break;
    }

这样看起来才像那么回事!!
          if((hzk12[2])!=strName) break;  // modified by 2008-11-18
这种写法在c++的编译器编译不过的。

网友:
*(p + i) == p//这个同意没有问题

(hzk12[2]+i)这个算出来还是个指针

LZ你确认你的程序执行正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(hzk12[2]+i)这个算出来还是个指针

LZ你确认你的程序执行正确?

这个,AVR的开发环境下,编译是没有错误提示的, 在IAR下,提示错误

       if((hzk12[2])!=strName) break;  // modified by 2008-11-18
这种写法在c++的编译器编译不过的。
而我改的这个,在IAR不提示错误,但还不确定,是否正确, FAT系统初始化还没完成 嘿嘿
网上找的,移植起来,也不是件容易的事, 描述的都不错,但做起来,问题还是蛮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