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flash时候无法擦除请问原因

楼主:
今天新做了个板 用jtag下载到擦flash时候过不去了 重新编了以后加入调试语句发现擦了flash的block 0后去判断status寄存器 得到的值是0x00a800a8 好象说供电不足 但是拿万用表量了一下Vpen得到3.3v 不懂是什么问题了,flash的id也能读对

网友:
1. 是不是被写保护了? 硬件或者软件保护都有可能.
2. Flash的编程算法是不是有问题? 我说的是驱动JTAG的编程算法.

网友A:
c8051f,at89s5x,sst89等51系列单片机仿真器、编程器和学习板

西安杨工    13002928013

email: yang96381@126.com
http://c8051fmcu.blog.sohu.com

网友:
应该是算法的问题吧。或者你看看直接用硬擦除行否

网友:
引用楼主 redglass 的帖子:
今天新做了个板 用jtag下载到擦flash时候过不去了 重新编了以后加入调试语句发现擦了flash的block 0后去判断status寄存器 得到的值是0x00a800a8 好象说供电不足 但是拿万用表量了一下Vpen得到3.3v 不懂是什么问题了,flash的id也能读对

用什么来下载的?要再描述清楚点才行啊。其实flash接口简单,看你的程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8051f,at89s5x,sst89等51系列单片机仿真器、编程器和学习板

西安杨工    13002928013

email: yang96381@126.com
http://c8051fmcu.blog.sohu.com

-----------------杨工,不是小辈在这里说你,你连别人的问题都懒得回答,就会在这里发广告,卖自己的东西。很不地道。你想象一下一个只想着自己的人怎么能卖出东西呢。你去啊莫那里看看吧,啊莫是怎么卖东西的了。开源在开源,那是一种技术的无私。
唉,看着你的技术分这么少,貌似你来这里混迹很久了。无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