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OS下编bootrom出现的奇怪问题undefine reference `statSymTbl' "_ctor" "_dtor" `usrBreakpoi

楼主:
dos下用make bootrom.bin编BOOTROM,结果出现了一堆我BSP里没涉及到的东西
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\config\incaip2Demo_warrior>make bootrom
ccmips -c -G 0 -mno-branch-likely -mips2 -EB -ansi -fno-builtin -O2 -Wall -I/h
-ID:\Tornado2.2MIPS/target/config/incaip2/driver -ID:\Tornado2.2MIPS/target/conf
ig/incaip2/driver/asc  -ID:\Tornado2.2MIPS/target/config/incaip2/driver/dma   -I
D:\Tornado2.2MIPS/target/config/incaip2/driver/switch_phy -ID:\Tornado2.2MIPS/ta
rget/h/sys -I. -ID:\Tornado2.2MIPS\target\config\all -I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
h -I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src/config -I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src/drv -DCPU
=MIPS32 -DTOOL_FAMILY=gnu -DTOOL=sfgnu -DMIPSEB -DSOFT_FLOAT -D_WRS_MIPS_4KC -gg
db -msoft-float -o version.o \
    D:\Tornado2.2MIPS\target\config\all/version.c
ldmips -o tmp.o -EB -X -N -Map build.map  -e usrInit \
    -Ttext 81600000  bootConfig.o version.o sysALib.o sysLib.o    \
    --start-group -L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gnu_mti4kx -LD:\T
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_mti4kx -L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
lib/mips/MIPS32/sfgnu -L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     -l
arch  -lcplus  -lgnucplus  -lvxcom  -lbridge  -lcci  -lcci_gmp  -lcci_provider_d
efault  -lcommoncc  -ldcc  -ldot1x  -ldrv  -lem  -lepcommon  -lepdes  -lgcc  -li
psec  -lnat  -lnet  -los  -lospf  -lppp  -lradius  -lrpc  -lrwcommon  -lsnmp  -l
tffs  -lusb  -lvxfusion  -lvxmp  -lvxsnmp  -lwdb  -lwind  -lwindview  -lwlan D:\
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libMIPS32sfgnuvx.a --end-group \
     -T 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h/tool/gnu/ldscripts/link.RAM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os.a(usrLib.o): In function
`printErrno':
usrLib.o(.text+0x1f80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tatSymTbl'
usrLib.o(.text+0x1f84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tatSymTbl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os.a(shellLib.o): In functi
on `errnoStringGet':
shellLib.o(.text+0x3ac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tatSymTbl'
shellLib.o(.text+0x3b0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tatSymTbl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os.a(dbgTaskLib.o): In func
tion `dbgTaskBpInstall':
dbgTaskLib.o(.text+0x370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usrBreakpointSet'
dbgTaskLib.o(.text+0x394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usrBreakpointSet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os.a(dbgTaskLib.o): In func
tion `dbgTaskSwitch':
dbgTaskLib.o(.text+0x4f4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usrBreakpointSet'
dbgTaskLib.o(.text+0x540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usrBreakpointSet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os.a(dbgTaskLib.o): In func
tion `dbgTaskBpBreakpoint':
dbgTaskLib.o(.text+0x7ac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usrBreakpointSet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os.a(dbgTaskLib.o)(.text+0x
938): more undefined references to `usrBreakpointSet' follow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os.a(shell.o): In function
`getId':
shell.o(.text+0x624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ysAdaEnable'
shell.o(.text+0x628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ysAdaEnable'
shell.o(.text+0x630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ysCplusEnable'
shell.o(.text+0x648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ysCplusEnable'
shell.o(.text+0x6a8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ysCplusEnable'
shell.o(.text+0x6ac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ysCplusEnable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wdb.a(wdbDbgLib.o): In func
tion `wdbDbgBpRemoveAll':
wdbDbgLib.o(.text+0x1a4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usrBreakpointSet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common\libwdb.a(wdbDbgLib.o): In func
tion `wdbDbgBpRemove':
wdbDbgLib.o(.text+0x228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usrBreakpointSet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gnu\libcplus.a(cplusXtors.o): In func
tion `cplusCtorsLink':
cplusXtors.o(.text+0x14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ctors'
cplusXtors.o(.text+0x18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ctors'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/lib/mips/MIPS32/sfgnu\libcplus.a(cplusXtors.o): In func
tion `cplusDtorsLink':
cplusXtors.o(.text+0x48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dtors'
cplusXtors.o(.text+0x4c)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_dtors'
make: *** [bootrom.Z.s] Error 0x1

D:\Tornado2.2MIPS\target\config\incaip2Demo_warrior>

从错误信息来看是把一些系统库错误的链进去了,可是那些库我没调过啊,当然就没有.

不知道这里的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~~如果想到点什么相关的东西或点子请回帖告知,谢谢

另外请问DOS下编的bootrom里面添加删除组建是不是主要看config.h和xxxx(项目名).h呢?
比较奇怪的现象是我对比了一份几星期前的备份代码,Makefile完全一样,也没有新的文件添加,所有文件没有多余的include什么东西,难道是哪个宏定义问题吗??可是对比这两套代码的项目名.h和config.h也完全一样.晕了

网友:
命令行下,先进入到host/x86-win32/bin下面,运行torvars。
然后再进入到你的BSP目录,运行make clean。然后再运行make bootrom.bin。

如果还不行,可能是h/make/rules.bsp 和 defs.bsp被修改了。

网友:
如果不执行torvars是不能编译的~恩

rules.bsp   和   defs.bsp确定没有改过,我从新安装tornado试过

网友:
结帖= =
查了一天半终于找到了~~~~我在某个接收函数DEBUG的时候调了一下d这个函数出的问题

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