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.2如何设置LPC2138的堆栈

楼主:
如题,我用malloc函数的时候发现返回值为空,编译通过后,RW只有4k,不应该存在溢出。查了下map,结果堆为0,栈只有4,是不是我的设置出了问题,如何设置堆栈。
这是ADS上我做的设置
ROM_LOAD 0x00000000
    ROM_EXEC 0x0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
    IRAM 0x4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MyStacks)
        * (+RW,+ZI)
    }
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
    STACKS 0x4000800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s)
    }
}
万分感谢先

网友:
LPC的没有做过

我用的是2440.使用外部内存的,设定的堆栈和内存物理地址有关系,

网友:
lz,你的问题解决没?我刚学ARM,也碰到类似的问题,如何修改2138的堆栈大小?
我的邮箱:wan.hui.juan@163.com,谢谢楼主啦 ^_^

网友:
很久没用这样的形式做了,晚上回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代码吧

网友:
周立功的ads模版 LPC2136的 mem_c.scf
ROM_LOAD 0x0
{
    ROM_EXEC 0x0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vectors, +First)
        * (+RO)
    }

    IRAM 0x40000000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MyStacks)
        * (+RW,+ZI)
    }

    HEAP +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Heap)
    }

    STACKS 0x40002000 UNINIT
    {
        Startup.o (Stacks)
    }
}

网友:
STACKS 0x40002000 UNINIT  这句和你的不一样

网友:
分散加载文件只能指定堆栈的位置,不能指定大小
具体分配大小要在代码里实现的,一般在start.s文件中用汇编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