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PP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08-10-12):
PPP连接的问题
我使用串口进行PPP拨号连接,LCP、PAP都过去了,到了IPCP时,已经可以分配IP地址,进入数据通信打开状态,为什么服务器端还给我发服务器(网关)的IP地址请求包啊?这个包在NCP配置阶段已经发过了,并且我发过ack包过去了。
有哪位仁兄遇见过类似的问题,请给解决一下。谢谢!
ip地址

网友A(2009-05-03):
貌似你写的程序逻辑上有问题...

网友B(2009-07-14):
IPCP阶段的应该是这样的,client req ip,server nak一个ip,client ack这个ip,因为协商是双向的,所以server会发一个req ip过来,只要ack这个ip就行了,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