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cc2430中CSP的使用

楼主(2008-05-25):
请教cc2430中CSP的使用
在cc2430的CSP中,有一个寄存器是CSPCTRL,最后一位为CPU_CTRL,其它6位是保留位。有没有人知道这一位的具体意义,什么时候高,什么时候低?在使用CSP前怎样设置?
其它
寄存器

网友A:
CC2430的datasheet没看吗?
CSPCTRL肯定有对应的物理地址定义,看一下在datasheet中是哪个,就能找到该位的说明。
如果是对E文不熟悉,倒是可以帮忙翻译。

网友B:
就是因为datasheet中没有说清楚才提问的,datasheet中是这样解释CPU_CTRL的:CPU control input. Used by CSP conditional instructions. 其他没有找到更多的说明了。
希望用过的人能给予详细解答。谢谢!

网友C:
没用过。
CSP完整单词组是什么?看起来CPU_CTRL应该是给CSP条件控制指令用的,可能用来做判断,或者做运算时需要这一bit。就像一般的进位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