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芯片

楼主:
请教各位达人,应该怎么去选择所需要的芯片,现在我连型号都没有,要求的功能简单,51芯片即可。大家能否提供些芯片来看看,谢谢!

网友:
at89s51, 52,很常用的。

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功能的。

网友:
用于智能卡方面的,支持ISO7816,RAM和EEPROM都不要求很高,其他的没什么特别要求。

有哪些性价比高的芯片?

网友:
那些有同方的,华大的,三星的,菲利铺的,中兴的。三星的一般便宜,早期用过同方的,仿真器好用,现在用中兴的,性价比来说俺不知道,

你要做卡片端还是读卡器端?

网友:
做卡端的,一般的价格是多少?

网友:
厂商一般能否提供仿真器来做开发啊?
这种项目还是第一次做,不知道选择了芯片后应该怎么进行下去。

网友:
卡端的,应该几毛到一块多吧,量得大才行。买给运营商才几块钱。

网友:
厂商大部分都有仿真器,你也可以先选择有仿真器的芯片来做,做通了一个即使没有仿真器也容易了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jennyvenus 的回答!
量不大,不知道厂商会不会受理。能否先买一个仿真器+芯片来开发,成功后再批量买芯片?

网友:
找对了代理商,一切全搞定。

网友:
不好找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