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PING 长时间死机的问题

楼主:
在开发板上运行WINCE,并且加载了我自己的无线网卡的驱动,一切正常,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长时间ping某一个AP,WINCE系统会当机,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,只能重启。

用串口捕捉的信息是:

AKY=00000000 PC=8025a89d(NK.EXE+0x0003a89d) ESP=8b49a450 EA=00000000

Exception 00d Thread=8b56abec Proc=ebf86466 'device.exe'

AKY=00000000 PC=8025a89d(NK.EXE+0x0003a89d) ESP=8b49a290 EA=00000000

Exception 00d Thread=8b56abec Proc=ebf86466 'device.exe'

AKY=00000000 PC=8025a89d(NK.EXE+0x0003a89d) ESP=8b49a0d0 EA=00000000

Exception 00d Thread=8b56abec Proc=ebf86466 'device.exe'

AKY=00000000 PC=8025a89d(NK.EXE+0x0003a89d) ESP=8b499f10 EA=00000000

Exception 00d Thread=8b56abec Proc=ebf86466 'device.exe'

AKY=00000000 PC=8025a89d(NK.EXE+0x0003a89d) ESP=8b499d50

EA=00000000

其中PC=8025a89d是我插的USB网卡的地址。

USB IoBase d0000000000 PC=8025a89d

这种错误是我自身driver的问题还是用PB生成的环境的问题,应该从哪里解决呢,苦恼中?

网友:
device.exe出问题,一般就是驱动了,你打开kernel debug调试一下,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:
o,不过我是通过DOS+bootloader来加载的,我等会用Eboot试下再传结果上来。

网友:
kernel debug在DOS+BOOT模式下一样可用。

还有,你这个ping,肯定是系统起来之后进行的,不需要boot环境下的。只要OS下的debug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