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操作系统RTOS
请问vxworks如何识别和加载usb设备的驱动程序?

楼主(2008-02-18):
请问vxworks如何识别和加载usb设备的驱动程序?
我要在vxworks平台下写一个usb设备的驱动,系统通过枚举识别出usb设备,但系统如何选择驱动程序呢?是根据(bDeviceClass,bDeviceSubClass,bDeviceProtocl)信息,还是根据(idVendor,idProduct),或则其他?怎样把这些信息加入到系统中,当设备attach时,系统能正确加载驱动程序.请高手指导,急
驱动
设备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你自己的特殊设备可以用VID/PID,类驱动用Class/SubClass/Protocol,把这些信息放在一张表里面,加载驱动时先尝试类驱动,再试VID/P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