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请高手帮忙: 在C代码中嵌入读ARM CPU ID 问题

楼主(2008-03-27):
请高手帮忙: 在C代码中嵌入读ARM CPU ID 问题
当本人把以下代码嵌入到C文件中
__asm
{
MRC p15,0,r10,c0,c0,0;
}
编译出错的信息为:
Warning: C2624W: Thumb inline assembler will not be supported in future releases of the compiler
Serious error: C2020E: illegal instruction opcode: MRC
怎样解决啊?
信息
releases
future
error

网友A:
如果你使用gcc作为编译器,你最好先了解一下gcc的内嵌汇编语法
不知道下面的语句是否有用?
int get_cpu_id(void)
{
int id;
__asm__ __volatile__ ("MRC p15,0,%0,c0,c0,0" : : "r" (id));
return id;
}
注:本人未测试过上述程序,

网友B:
抱歉,上面的肯定错了。
int get_cpu_id(void)
{
int id;
__asm__ __volatile__ ("MRC p15,0,%0,c0,c0,0" : "=r" (id) );
return id;
}

网友C:
tks!我已经换了一个方法!绕过了这个问题!

网友D(2008-05-01):
不明LZ在说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