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串口程序发送正确,串口上却没有波形

楼主:
几乎完全相同的代码,在VC下调试发送接收完全正确
在EVC下调试WinCE就不对
我只把         szBaud.Format("baud=%d parity=%c data=%d stop=%d", baud, parity, databits, stopbits);
         BuildCommDCB(szBaud, &PortDCB);
改成了:
        PortDCB.BaudRate = baud;              // Current baud

        PortDCB.Parity = FALSE;//parity;            // 0-4=no,odd,even,mark,space
        PortDCB.ByteSize = databits;                 // Number of bits/bytes, 4-8
        PortDCB.StopBits = stopbits;        // 0,1,2 = 1, 1.5, 2
这一改VC下就SetCommState (m_hPort, &PortDCB)不了了,但是ECV却可以通过,WriteFile也可以执行,但是示波器测没波形
而在PC上用VC是有波形的,请问应该怎么解决?

请看代码
BOOL CMySerialPort::Open(  UINT  portnr,                // portnumber (1..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 baud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baudra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 parity,                // parit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 databits,                // databit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 stopbits,                // stopbit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WORD dwCommEvents,        // EV_RXCHAR, EV_CTS et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 writebuffersize,        // size to the writebuff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 readbuffersize)        // size to the readbuffer
{
        DCB PortDCB;
       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;
        TCHAR strPortName[15];
        //CString strPortName;
        //CString szBaud;
        TCHAR szBaud[29];

        Close();

        // Open the serial port.
        //strPortName.Format("COM%d", portnr);
        wsprintf(strPortName, L"COM%d:", portnr);
        /*
        m_hPort = CreateFile (strPortName, // Pointer to the name of the por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NERIC_READ | GENERIC_WRITE, // Access (read/write) 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// Share 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,         // Pointer to the security attribu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_EXISTING,// How to open the serial por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// Port attribute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LL);        // Handle to port with attribu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o cop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    m_hPort = CreateFile(
                strPortName,
                GENERIC_READ | GENERIC_WRITE,        //允许读和写
             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独占方式(共享模式)
                NULL,
                OPEN_EXISTING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而不是创建(创建方式)
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NULL
                );

        // If it fails to open the port, return FALSE.
        if ( m_hPort == INVALID_HANDLE_VALUE )
        {
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PortDCB.DCBlength = sizeof (DCB);

          // Get the default port setting information.

        if (!GetCommState (m_hPort, &PortDCB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 //szBaud.Format("baud=%d parity=%c data=%d stop=%d", baud, parity, databits, stopbits);
/*
        wsprintf(szBaud, L"baud=%d parity=%c data=%d stop=%d", baud, parity, databits, stopbits);
         if(!BuildCommDCB(szBaud, &PortDCB))
                 AfxMessageBox(L"sk");
*/

        // Change the DCB structure settings.

        PortDCB.BaudRate = baud;              // Current baud

        PortDCB.Parity = FALSE;//parity;            // 0-4=no,odd,even,mark,space
        PortDCB.ByteSize = databits;                 // Number of bits/bytes, 4-8
        PortDCB.StopBits = stopbits;        // 0,1,2 = 1, 1.5, 2

        PortDCB.fBinary = TRUE;               // Binary mode; no EOF check
        PortDCB.fParity = TRUE;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parity checking.
        PortDCB.fOutxCtsFlow = FALSE;         // No CTS output flow control
        PortDCB.fOutxDsrFlow = FALSE;         // No DSR output flow control

        PortDCB.fDtrControl = DTR_CONTROL_ENABLE;  // DTR flow control type
        PortDCB.fDsrSensitivity = FALSE;      // DSR sensitivity
        PortDCB.fTXContinueOnXoff = TRUE;     // XOFF continues Tx
        PortDCB.fOutX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// No XON/XOFF out flow control
        PortDCB.fInX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 // No XON/XOFF in flow control
        PortDCB.fErrorChar = FALSE;           // Disable error replacement.
        PortDCB.fNull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null stripping.
        PortDCB.fRtsControl = RTS_CONTROL_ENABLE;  // RTS flow control
        PortDCB.fAbortOnError = FALSE;        // Do not abort reads/writes 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rror.

        if (!SetCommState (m_hPort, &PortDCB))
       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// Retrieve the time-out parameters for all read and write operations
        // on the port.
        GetCommTimeouts (m_hPort, &CommTimeouts);

        CommTimeouts.ReadIntervalTimeout = 1000;//MAXDWORD;
        CommTimeouts.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= 1000;
        CommTimeouts.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= 0;
        CommTimeouts.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= 1000;
        CommTimeouts.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= 1000;

        if (!SetCommTimeouts (m_hPort, &CommTimeouts))
       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SetCommMask(m_hPort, dwCommEvents);
        // Direct the port to perform extended functions SETDTR and SETRTS.
        // SETDTR: Sends the DTR (data-terminal-ready) signal.
        // SETRTS: Sends the RTS (request-to-send) signal.
        EscapeCommFunction (m_hPort, SETDTR);
        EscapeCommFunction (m_hPort, SETRTS);
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网友:
还处在奥运兴奋期,
没有情绪看这么长的代码啊。

先问一下,你的确收到数据了吗?

网友:
LS,LZ只说了发送正确,可没有说接收到数据。
如果接收到数据,且没有波形的话,这就奇怪了。其实也可能不奇怪,因为测量串口波形的方式搞错了,呵呵~

发送的代码呢?可能是这里出错了。

网友:
对啊,
你修改代码的时候有没有把unicode全部转换啊?

网友:
呵呵,如果接收到数据了,但是没有波形,那很可能就是接触不良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器的确正确地接到了ARM上WinCE程序发送的数据
但是WinCE接到的PC发回来的数据只有第一个字节是正确的,后面是乱的
是不是波特率不准的问题?
怎么解决?

网友:
串口发送需要ASNII,不能使用Unicode

网友:
连一个懂RS232的人都没有吗?
是CST没接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