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保护模式的问题

楼主:
在 X86 CPU 系统上,是利用分段实现保护模式。不过分段这家伙的历史可久了,当初是为了解决数据总线宽度不及地址总线宽度这一问题而设立的。但到后来当总线宽度问题不存在以后,分段这东西并未随之消失。其原因好象一是为了兼容,二是因为分段正好可用来实现保护模式。但我听说分页也可以实现保护模式。在此请教下:

1 哪些CPU/系统是不采用分段而只采用分页方法的。哪有关于它们的资料?

2 Intel和windows为什么还保留分段技术?仅是为了兼容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?
   最新的intel CPU 以及windows vista是否仍采用段页式内存管理?

网友:
分页和分段是一样的概念。
只要启用MMU,它都会将内分页,操作系统采用分页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应用程序,并且这样可以使用多于物理内存的虚拟内存。
只要是X86构架都会采用分页内存管理,只不过越后面的处理器就扩展了更多的寄存器和控制位,增加安全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