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算器如何运算1+1=2

楼主:
就拿我们现实中普通的计数器来说吧,当我按下1键后,在它内部会产生什么情况?难道会产生一股电流?这股电流如何把1这个信息存储在内部某个元件上啊?这个元件是如何存储它的啊?我需要详细的了解最最底层的原理啊,硬件是如何识别0和1的?如何存储的啊?我快疯了啊?到底怎么回事啊?

请不要给我讲些抽象的知识,我要详细了解实在的知识。

啊啊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看一本名著 <<编码的奥秘>>

网友:
仔细想想,这原理俺都学过,可就是说不明白。

按键时,去掉消抖等末节,肯定有一个状态变化,一般这个变化都是电压,电压加在芯片的管脚上,影响的内部的管子,管了的工作状态也就变化了,如此这般的一系列影响,最后的结果就是按下了一个键。

网友:
http://d.download.eeworld.net/down/240525/shunzi2004_2009

编码的奥秘 下载地址

网友:
1  按键类似开关,一般按下时接通,弹起时断开(也可以相反),一个简单的上拉电阻可以把这种机械动作,转换成电平信号,送入一个芯片(虽然计算器用的是专用芯片,但可以理解为CPU)

2  芯片根据按键的输入序列,进行分析,就像电脑软件(输入法软件等)分析我们的输入,计算出结果

3  芯片计算出结果,通过各种电平组合控制显示电路显示出结果

这样你就可以 1+1=2 了

网友:
如果要解释电路如何存储0、1信号,
首先要说到0、1,在数字电路中0表示低电平,一般是0V,1表示高电平,有多种标准,一般有1.2V、1.8V、3.3V、5V等等。
存储0、1信号要用到寄存器电路,寄存器是这样一个电路,它可以保存现有的存储,直到你改变它,(当然这是简单表述,里面还牵涉到时钟信号等等一些东西)
建议你看看“数字电路”的有关书籍,应该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基础中的基础的基础......。

网友:
如果你需要了解最底层的东西,那就应该从电子电路开始学起。

http://www.allaboutcircuits.com/
上面的URL是一个老外写的几本关于电子方面的书,可以免费下载,我看过,感觉不错,如果你认真仔细的
去过一遍的话,就能解决你心中的疑惑了。它是从最基础最基础的“电子”开始说起的。我觉得值得像你我
这样对底层有强烈好奇心及求知欲的人去学习的。

网友:
先去学习模拟电路,学一些电阻,电容,二极管,三极管,放大器之类的知识之后,
然后再去学习数字电路,门电路,加法器,减法器,乘法器等等
然后再去学习一下单片机知识,微机原理之类的,
然后你就明白了,呵呵

网友:
哎,给了你合适的答案却不要,怪不得人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