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制的ce内核,移植到终端上后,屏幕提示不支持输入

楼主(2008-11-02):
定制的ce内核,移植到终端上后,屏幕提示不支持输入
定制的ce内核,移植到终端上后,屏幕提示不支持输入
定制
屏幕

网友A:
严格的讲是不支持ps/2的接口,支持usb但是我有在输入设备驱动中有加入8042的鼠标和键盘驱动

网友B:
是否和分辨率有关,如果是的话该改为多少呢

网友C:
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,是分辨率设置太高,超过了显示器支持的范围,现在还有个问题,我ps/2的鼠标不能正常使用,但是ps/2的键盘可以正常使用,usb的鼠标也能正常使用。不知道这是何故。

网友D:
谁熟悉CESHELL的代码,并能列举出该DLL的接口功能

网友E:
CESHELL 动态库提供了很多shell编程的函数,在同层目录下explorer目录下用到很多这些函数
定制内核时候,如果要对界面进行修改,需要用到这些api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