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操作系统RTOS
vxworks下做opengl开发可以吗

楼主(2008-09-09):
vxworks下做opengl开发可以吗
用windml还是zinc还是有个更好的工具?难点在哪里,是否是ati或nvidia的图形加速部分?请不吝赐教
opengl
Nvidia
开发

网友A:
我知道还有tilcon,你可以看看

网友B:
windml3.0不支持ATI,NVIDIA的显卡驱动,但是最新的版本WINDML已经支持了,但是好像只支持OPENGL库的2D功能,ZINC是面向用户的,更适用于应用窗口编程的控件,而不是像WINDML那样靠近底层驱动。

网友C:
可以,但是多媒体库就不是windML了,而是OpenGL,支持ATI或Nvidia的3D加速卡。
ZINC现在已经不怎么发展了,风河在图形卡发上面有了很多新的合作伙伴,比如tilcon,ALT,Q3D,Seaweed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