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 调试的问题

楼主(2008-04-27):
EVC 调试的问题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 我可以通过网线下载镜像到目标板并启动操作系统,然而在EVC里无法通过KITL和CESH来下载调试应用程序,连接不上目标板。
有人建议我使用ActiveSync和USB调试,但也宣告失败。
我想问一下,能否通过网线和ActiveSync来实现下载调试EVC ?
谢谢。
目标
应用程序

网友A:
一般都是通ActiveSync来调试。你说你失败了,是怎样失败的??

网友B:
你的调试的应用程序中是否要调试网络功能?

网友C:
把你的问题说说,是连接不上平台还是怎么回事?

网友D:
是连接不上设备还是要调试网络功能?说清楚!

网友E:
你应该把你的evc project加入到platform builder中去,然后在pb中调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