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s2005的wince5.0中文模拟器

楼主:
我下了个wince5.0的中文模拟器,也按照网上的说法建立的vs2005与该模拟器的连接(已经显示连接成功),编译程序时,编译成功了,部署也成功了,但是
为什么会弹出无法启动程序\.exe的对话框呢,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呢

网友:
1、cpu类型选择正确没有,vs2005使用的模拟器应该是arm类型的。
2、还有其它需要的dll没有下载到模拟器上
3、sdk和模拟器的相符合吗?

网友:
连接成功会出现桌面对话框的,如果出现桌面对话框,那就是你程序问题

网友:
其实已经出现显示连接成功的对话框了。程序肯定没问题,因为是新建的。

to lenux
1.cpu是standard armVI4,平台是wince5.0设备
2、我把mfc80d.dll,mfc80ud.dll等放在工程目录下了,还需要别的dll我就不知道了
3、sdk是standard_sdk.msi,模拟器是wince5.0中文版,定制的。

我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了

网友:
你建一个win32 smart device project试试
这个不需要其它dll

网友:
我打算重装vs2005了,我需要的是mfc智能设备项目,即使win32可以了也用不上。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。

网友:
冲动是魔鬼。

找到问题再重装也不迟啊

网友:
我也需要这么一个模拟器,可以告诉我下载的地址吗

网友:
那个模拟器,我放在公司的电脑里,没带回来.我现在在别的地方.一个月后才回去.你可以试一下用英文版的,网上也有教你如何连接wince5.0到vs2005的

网友:
直接上WinCE6.0吧,
这里是WinCE6.0的中文模拟器SDK,支持MFC。

网友:
不行用WM6的模拟器?

网友:
用wm的可以吗?
现在好像很多资料说ce的和wm都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