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电池供电的开发板要怎么接地线呢?

楼主(2008-02-17):
请问用电池供电的开发板要怎么接地线呢?
请问用电池供电的开发板要怎么接地线呢?
接地线
电池
开发

网友A:
电池的负极接到地上,呵呵

网友B:
就这样啊?
我看到很多开发板都没接啊,都是有塑料支脚的
不接也可以吧?

网友C:
哦,明白了,你那个可能是大地的地,或者外壳的地
不接也没关系,就像市场上卖的开关电源的地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