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MA&GPRS的判断与建立问题

楼主:
各位,我是想写一个程序放到手机里面跑,首先判断有没有连接(GPRS或CDMA),如果没有就建立连接,这里就需要判断是要建立一个GPRS的连接或者是CDMA的连接,各位有什么好建议请说一下,谢谢!

另有人告诉我可以通过读SIM卡的IMSI号判断是移动或者联通,各位请指教,可有这样的例子?谢谢

网友:
手机下啊,这个容易。是不是cdma不好判断。

用 connMgr就行。
ConnMgrQueryDetailedStatus等等

网友:
是手机下的,wince 和 windows mobile系统,lenux兄,你那个问题解决没有,我还一直在关注啊,
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来判断,能否说清楚一点?谢谢

网友:
看错了。你问的是判断cdma和gsm啊。我以为是判断有没有连接。。

找了一下帮助:

1、
cdma下不支持sim manager,你可以使用SIMInitialize如果返回SIM_E_NOSIM。
就有两种情况:
a:gsm设备无SIM卡。
b:cdma设备
两种情况都按cdma设备来处理,使用cdma的方式建立链接,如果失败就不处理。
Because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(CDMA) mobile devices do not contain SIM cards, CDMA mobile devices do not support SIM Manager. Additionally, SIMInitialize returns SIM_E_NOSIM, and the rest of the SIM APIs (which are stubbed out) return SIM_E_NOTIMPL.

2、lineGetCurrentSystemType
在帮助中,该函数能区别cdma和gsm
HRESULT lineGetCurrentSystemType (
  HLINE hLine,
  LPDWORD lpdwCurrentSystemType
);
Parameters
hLine
[in] The line device handle.
lpdwCurrentSystemType
[out] Reference to the system type. For more information, see Remarks.
Remarks
The following table contains details about the Line System Types.

Constant Protocol Value Decscription
LINESYSTEMTYPE_NONE CDMA 0x00000000 No air interface standard
LINESYSTEMTYPE_IS95A CDMA 0x00000001 IS95A air interface standard
LINESYSTEMTYPE_IS95B CDMA 0x00000002 IS95B air interface standard
LINESYSTEMTYPE_1XRTTPACKET CDMA 0x00000004 1XRTTPACKET one-carrier radio-transmission technology
LINESYSTEMTYPE_GSM GSM 0x00000008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(GSM)
LINESYSTEMTYPE_GPRS GSM 0x00000010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(GPRS)

仅供参考

网友:
手机上拨号直接用用 connMgr就行。
去帮助一查就有。

网友:
谢谢lenux兄弟,我先试试

网友:
照你上面第一种情况,如果返回的不是SIM_E_NOSIM,就说明是GPRS是不是?

网友:
恩,文档上应该是这个意思。

但是我感觉用第二种方案是不是更好啊。

网友:
感觉是第二种好些,现在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函数,查了MSDN没什么收获,网上也没有相关的例子,无从下手,知道的兄弟请说一下,或者了个例子参考一下,我用VC,谢谢!

网友:
你用的是mobile什么版本的?

网友:
lineInitialize
lineNegotiateAPIVersion
lineOpen
lineGetCurrentSystemType

按顺序执行api,在上面的成功后执行下一个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both mobile5.0 and wince5.0

网友:
两个方法只能在mobile上使用。

ce上的我以前是直接让设备厂商在注册表中写一个值,用来指明当前设备的类型。

网友:
各位,有没有例子啊,这几个函数的参数好难配,老出错,晕啊...
有例子的给个参考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除了lineGetCurrentSystemType
其它的在mobile 5 sdk的sample中都能找到使用的例子。

lz是不是有点偷懒啊

网友:
在mobile5的sample中有一个Extapi的例子
C:\Program Files\Windows CE Tools\wce500\Windows Mobile 5.0 Smartphone SDK\Samples\CPP\Win32\Cellcore\Extapi

在他的代码中
lineNegotiateExtVersion
后面加上下面的代码。就能成功。
DWORD dwType = 0;
        HRESULT hRet = lineGetCurrentSystemType(hLine, &dwType);

        if(hRe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INESYSTEMTYPE_GSM == dwType || LINESYSTEMTYPE_GPRS == dwTyp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 L"GSM", L"Tip", MB_OK | MB_ICONINFORMATION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 L"CDMA", L"Tip", MB_OK | MB_ICONINFORMATION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网友:
谢谢lenux 兄弟,才发现我没装Smartphone SDK,刚下载装了,先去看看

网友:
lenux,用你的方法mobile上面可以通过,但wince的用不了,有没新办法?谢谢

网友:
mobile/wince6下有RIL_GetCurrentSystemType可用,但是wince5.0下没有。
在确认模块正常工作的情况下,ce5下可以用GSM的AT命令和CDMA的AT命令分别发送查询指令,能返回的就是对的。都不能返回,那就是模块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请问GSM和CDMA的查询指令是什么?返回又是什么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