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控代码的译码 刀补 插补 之间的数据传输

楼主:
做开放式数控系统时,数控代码的译码 刀补 插补 之间的数据传输应该怎么样去做?

网友:
我是这样想的:
            1。首先你要搞清楚你要控制的机床X,Y,刀架步进电机,每走一步(一个脉冲后)进给,或进刀量,
               把这作为一个固定量,StepX, SetpY(也就是你的机床精度)
            2. 把你要加工的零件编译成,刀架移动,步距关系,中间插补增加精度,如果只要加工固定一种零件,
               直接搞成固定程序得了(还容易,不用搞太复杂译码 刀补 插补以实际效果为好),我到过工厂老师傅讲了,
               加工大批量同型号零件,数控机床就有很大优势,如果是一般的几个零件等你去编好代码,老师傅就车好了。

            如果你真要搞开放式“开放式数控系统”可要找比较专业的同行快点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