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Tornado2.0升级到2.2遇到的关于启动的问题

楼主:
从2.0升级到2.2,制作完bootrom启动后,从网络启动没有问题,但从CF启动,出现了下面的问题,这种情况在2.0下没有出现。从网络启动到从CF卡启动只是修改了boot行:
网络启动:#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\
        "fei(0,0)host:/vxWorks h=193.104.10.100 e=193.104.10.1 u=target pw=target"
CF卡启动:
#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\
        "ata0,0=(0,0)host:/ata0/vxWorks h=193.104.10.100 e=193.104.10.1 u=target pw=target"

load vxWorks镜像后的提示:

Failed to attach to END device
Attaching interface lo0...done
wdbConfig: error configuring WDB communication interface

               VxWorks

Copyright 1984-2002  Wind River Systems, Inc.
  Runtime Name: VxWorks
Runtime Version: 5.5
   BSP version: 1.2/3
       Created: Oct 16 2008, 09:17:03
WDB Comm Type: WDB_COMM_END
           WDB: Agent configuration failed.

PS:我把应用程序一起固化到vxWorks中去,放入CF卡,应用程序是可以运行的,网络也是通的,但键盘没响应。这个问题在2.0下也没有。
    如果是网络下载的vxWorks,download应用程序后,键盘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CF卡启动时没有正常初始化网络

网友:
嗯,1楼正解。
最简单的修改办法,在CF卡启动的bootline中最后加入o=fei即可把网络启动起来。
当然也可以把vxworks的工程配置中修改网络配置,改成初始化时就初始化网络即可。

网友:
WDB: Agent configuration failed.的问题解决了。把WDB connection从WDB END改成了WDB network.天知道为什么,2.0下我也是用的WDB END。
但是键盘还是没响应。用网络下载启动的时候键盘是没问题的,不知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WDB connection从WDB END改成了WDB network??看看组件配置的地方变了没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