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K编译驱动,不识别头文件定义的自数据类型

楼主(2008-01-14):
DDK编译驱动,不识别头文件定义的自数据类型
两个文件: try.c try.h
source:
TARGETNAME=try
TARGETPATH=obj
TARGETTYPE=DRIVER
DRIVERTYPE=WDM
INCLUDES=$(XPBASE)inc\ddk\wdm\wxp
SOURCES=try.c
---------------
DDKXP 2600
采用命令行编译,在程序目录下,build
报错,都是我在头文件中定义的数据变量不被识别。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数据
目录
程序

网友A:
你是不是装完ddk没有重启动机器?因为可能不重启$(XPBASE)环境变量注册不进去

网友B:
工具路径里添加ddk的头文件,要放到第一行
把你的错误代码google搜索一下就能找到了

网友C:
重器过系统了,采用EasySYS生成的项目也可以正确编译,*.sys文件生成。
但是按照EasySYS生成的Sources我的就是通过不了。
错误都是些自定义的宏,变量不能识别, 这些都是在同名头文件中中声明的。
我装的DDK启动非常慢,要10分钟才能能显示提示符,不知道什么原因?

网友D:
问题解决了参照其他sources, 在sources中加了条:
C_DEFINES=$(C_DEFINES) /DDRIVER
就编译通过了。
但不是很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,有人知道么?
-----------
现在遇到个新问题:
有些函数定义中用到了关键字IN,如:VOID FlushKeypadQueue(IN PDEVICE_EXTENSION ext);
报错,少‘)’,‘;’等等之类错误。所有错误都是这样的。
不知道该如何解决?

网友E:
在Source中加/wc
build -cZ

网友F:
遇到个链接问题:
TARGETNAME=try
TARGETPATH=obj
TARGETTYPE=DRIVER
DRIVERTYPE=WDM
INCLUDES=$(XPBASE)inc\ddk\wdm\wxp
C_DEFINES=$(C_DEFINES) /DDRIVER
TARGETLIBS=$(XPBASE)\lib\wxp\*\usbd.lib
USE_MAPSYM=1
SOURCES=try.c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ry.c 中调用了link.c 文件中定义的函数,由于try.c 中包含了link.h头文件,编译try.c 没有错误。
但链接时,却链接不到正确的在link.c中的函数。报:error LNK2019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 该如何解决?

网友G:
sources文件中要不要包含link.c文件?好像link.c文件并没有编译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ources=try.c
DDK中如何根据sources编译try.c文件?
如果:
// in try.c //
..
#include "link.h"
#include "cam.h"
..
那么会不会编译同目录下的link.c文件?
这些头文件查找的顺序是什么?
当前目录,sources文件中定义的包含目录, 系统目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