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B 打印问题

楼主(2008-06-03):
EVB 打印问题
我编一程序,要在WIN CE系统运行,用EVB做的,现在要实现打印功能,A4纸,有N组数据,数据我存放在一个文本文件里面,有文件头和尾,有些字要用大号,有些用小号字,实在理不出头绪了,请教高手应该怎么处理?打印机可以指定一种,能通用各种打印机最好
文本文件
打印机
通用
程序
小号

网友A:
打印应该不需要指定打印机吧,直接用print和line就应该可以了。
对象是打印机printer

网友B:
楼上的朋友,我在EVB里面试了下,不能直接用print啊

网友C:
一楼的,谢了,我在VB6。0里面能打印,就是不晓得能不能在EVB里面用,先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