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可执行文件时,出现filename.exe is not a valid wi ...

楼主(2008-03-12):
运行可执行文件时,出现filename.exe is not a valid windows CE application, 请高手分析原因!
如题?
windows
原因
执行文件

网友A:
问的也太粗糙了。
可能原因;
1、有dll没有复制到device/emulator上
2、选择的sdk的cpu类型和运行设备的cpu类型不符

网友B:
应该是第二个原因:可执行文件与运行环境的CPU类型不同。

网友C:
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