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tornado用多个主机连接一个目标机?

楼主(2008-11-04):
如何通过tornado用多个主机连接一个目标机?
需要做测试,但是没有那么多vxworks的机器,所以想看看能不能用多个tornado连接一个vxworks
如果可以的话,应该怎么操作呢?
目标
如何

网友A:
可以,vxWorks用WDB_END或WDB_COMM方式
tornado启动target server,通过网络连接vxWorks

网友B:
可以,我现在用的方法是两个机器上的tornado用同样的core fi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