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公司的软件uVision-51打开文件时显示的是乱码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keil 公司的软件uVision-51打开文件时显示的是乱码问题
在windows环境下使用Keil公司的软件uVision-51,打开文件时显示的文件夹名和文件名是乱码,例如“uVision51 files” 显示成"UVISIO~1",以致后面的操作无法进行。是什么原因?如何解决?
公司
软件
files
如何

网友A:
这个有点像DOS下的,不支持长文件名
哪个版本的?
还有,现在的KEIL 7版本的对中文支持是有点问题
其它像这个还没有碰到过

网友B:
uVision-51?太老了,换个新版本吧

网友C:
这不算是乱码吗?
Windows下面DOS早期版只支持8.3格式,文件名长度为8位,超过了就成LZ所看到的格式了,后3位是文件类型
新的版本应该支持长文件名了吧,好象是这样

网友D:
换Keil uVision3吧,不过像前面说的这个版本的.C文件的中文显示有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