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K编译程序出现的怪现象

楼主(2008-04-22):
DDK编译程序出现的怪现象
DDK可以编译成两种版本。一个Free另外一个好象是Checked版本 有什么不同。
有时候我用Checked编译通过 Free不能通过编译 晕。
还有 VC里面不能 _asm mov ebp,esp
不能修改ebp的值吗?

网友A:
1、checked版本与Free版本的差别类似于VC中的Debug与Release的差别。
2、VC里嵌套代码的格式为:
_asm{
//...
}
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