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在单片机或DSP中使用lib文件

楼主(2008-06-05):
关于在单片机或DSP中使用lib文件
在程序需要用于一个关于算法的lib文件的函数,
普通的单片机或DSP中能编译使用lib文件吗?
算法
程序

网友A:
一般的编译器都能生成LIB文件
你看一下编译器的输出选项就可以了
另外,把对应的LIB文件或OBJ文件加入到工程里就可以
然后在用的时候,加个声明攻玉-在C文件头上加或是用一个H文件-就可以
编译器会自己去找到对应的链接目标

网友B:
不同的编译器所支持的库格式可能不同,最好查一下编译器里的库格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