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dev 下没有U盘的设备文件

楼主(2008-06-23):
/dev 下没有U盘的设备文件
有HOTPLUG udev
/DEV 下没有U盘设备文件
fdisk -l 也没有!
设备

网友A:
必须先
mknod /dev/sda b 8 0
才会有!

网友B:
linux的啊?mount先。

网友C:
..没这个拿啥mount捏

网友D:
你先cat /proc/partitions;找到sda?什么的,那里有他们的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(一般是8,0或者8,1等),再用mknod建立设备文件,最后mount该文件就可以访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