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Socket问题

楼主:
小弟最近初学Socket编程,自己在windows mobile6.0上编了一个读取服务端时间的例子,不能成功;因为初学,其中肯定有很多错误,请大家指教。谢谢!

1.先创建两个菜单按钮;一个"server",一个"client";
2.这两个按钮的单击事件分别创建一个线程,线程的回调函数是ServerMain和ClientMain
3.先点击“server”按钮,启动server线程
4.在单击“client”按钮,启动client线程
问题:为什么没有读到服务器端事件??

代码如下:
“server”按钮事件:
void Server()
{
    DWORD dwId;
    CreateThread(NULL, 0, (LPTHREAD_START_ROUTINE)&ServerMain, 0, 0, &dwId);
}

“client”按钮事件:
void Client()
{
    DWORD dwId;
    CreateThread(NULL, 0, (LPTHREAD_START_ROUTINE)&ClientMain, 0, 0, &dwId);
}

static DWORD WINAPI ServerMain(LPVOID lpvParam)
{
        int listenId,connId;
        sockaddr_in serveraddr;
        SYSTEMTIME time;
        char buff[128];

        listenId = socket(AF_INET, SOCK_STREAM, 0);

        memset(&serveraddr, 0x00, sizeof(sockaddr_in));

        serveraddr.sin_family = AF_INET;
        serveraddr.sin_addr.s_addr = htonl(INADDR_ANY);
        serveraddr.sin_port = htons(13);

        bind(listenId, (sockaddr*)&serveraddr, sizeof(sockaddr));
        listen(listenId, SOMAXCONN);

        for( ; ;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nnId = accept(listenId, NULL, NULL);

                GetSystemTime(&time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uff, "\n%04d年%02d月%02d日\n", time.wYear, time.wMonth, time.wDay);
                send(listenId, buff, strlen(buff), 0)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

static DWORD WINAPI ClientMain(LPVOID lpvParam)
{
        int  sockfd;
        char buff[128];
        sockaddr_in servaddr;

        socket(AF_INET, SOCK_STREAM, 0);

        memset(&servaddr, 0, sizeof(sockaddr_in));
        servaddr.sin_family = AF_INET;
        servaddr.sin_port = htons(13);
        servaddr.sin_addr.s_addr = inet_addr("127.0.0.1");

        connect(sockfd, (sockaddr*)&servaddr, sizeof(sockaddr));

        while(recv(sockfd, buff, sizeof(buff), 0) >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CHAR wBuff[256];
                MultiByteToWideChar(CP_ACP, MB_PRECOMPOSED, buff, -1, wBuff, sizeof(wBuff));
                MessageBox(NULL, wBuff, L"Socket", 1);
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
请高手赐教,为什么没有取到服务器段传过来的时间?谢谢:)

网友A:
看看EVC高级编程,那本书,
里面有示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EVC高级编程,那本书,
里面有示例。

谢谢楼上的:)

网友:
有人有 EVC高级编程 这本书的电子书吗,给发一份,谢谢!
jin.guo08@163.com

网友:
太大了,不太好发,网上很好找的,你搜《evc高级编程及应用开发》应该能找到

网友:
eeworld上有源码,这个应该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