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查大家常用的IDE

楼主:
请问现在的公司用C来做嵌入式开发,一般用什么IDE的?(IDE就是指"写代码/编译/调试"的工具),谢谢

网友A:
基本上是个无聊的问题,嵌入式开发的范畴太大,不同的硬件平台,不同的软件平台,都会影响到所用的IDE,好比做wince开发,就离不开PB;但是做lunux,肯定不用PB,你说这样比较有什么意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是个无聊的问题,嵌入式开发的范畴太大,不同的硬件平台,不同的软件平台,都会影响到所用的IDE,好比做wince开发,就离不开PB;但是做lunux,肯定不用PB,你说这样比较有什么意义?

我原文中从来没有说过比较, 而且也没有说要比较出什么意义来,也不是想踩低哪个ide,抬高哪. 只是想了解一些现在公司开发都是流行用什么IDE,那么我学习当中也用那个. 如果不同的平台会用到不同的,可以用条件说明啊, 例如像你说的就很好, wince的话,就用pb, 如果linux的话,就用XX. 谢谢.

网友B:
VC 6/EVC 4,PB 5,VS 2005(+PB 6),C++Builder etc.

网友:
VS2005(pc机),CCS3.3(DSP),uVison3(8051),Quartus II 7.1(CPLD/FPGA),IAR Embedded Workbench(msp430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C 6/EVC 4,PB 5,VS 2005(+PB 6),C++Builder etc.

网友:
我想很菜地问一下, pb指什么? 肯定不是power builder了,呵呵.

网友:
在CE的领域,PB指Platform build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