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ulator for windows CE will not run whitin another copy of Emulator for Windows

楼主:
在evc新建了一个标准的helloword程序后运行出现如下提示:
Emulator for windows CE will not run whitin another copy of Emulator for Windows CE.
you just bad to try,didn't you?

我的安装环境是:
  eMbedded   Visual   C++   4.0
  eMbedded   Visual   C++   4.0   SP3
  SDK   for   Windows   Mobile  2003-based   Smartphones
  Localized   Emulation   Images   for   Windows   Mobile  2003-based   Smartphones
  ActiveSync   3.7.1

网友:
ActiveSync  版本太低了,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EVC4 最好采用SP4

在其它的模拟器上试试,如标准的模拟器,看看是否还存在此问题?

网友:
你建的project是基于WINCE的?还是基于WM2003 SP的?除了这个Emulation,还有别的Emulation吗?

网友:
看错误提示,大概是模拟器运行超过一个。

如果你用wince5,evc就一定是evc4+sp4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