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忙将这段c语言程序改写成汇编语言程序

楼主:
#include
unsigned char code tab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unsigned char code digittab[10][8]={{0x00,0x00,0x3e,0x41,0x41,0x41,0x3e,0x00},        //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00,0x00,0x21,0x7f,0x01,0x00},        //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27,0x45,0x45,0x45,0x39,0x00},        /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22,0x49,0x49,0x49,0x36,0x00},        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0c,0x14,0x24,0x7f,0x04,0x00},        //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72,0x51,0x51,0x51,0x4e,0x00},        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3e,0x49,0x49,0x49,0x26,0x00},        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40,0x40,0x40,0x4f,0x70,0x00},        //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36,0x49,0x49,0x49,0x36,0x00},        //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0,0x32,0x49,0x49,0x49,0x3e,0x00}        //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unsigned int timecount;
unsigned char cnta;
unsigned char cntb;

void main(void)
{
  TMOD=0x01;
  TH0=(65536-3000)/256;
  TL0=(65536-3000)%256;
  TR0=1;
  ET0=1;
  EA=1;
  while(1)
    {;
    }
}

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TH0=(65536-3000)/256;
  TL0=(65536-3000)%256;
  P3=tab[cnta];
  P1=digittab[cntb][cnta];
  cnta++;
  if(cnta==8)
    {
      cnta=0;
    }
  timecount++;
  if(timecount==333)
    {
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cntb++;
      if(cntb==10)
        {
          cntb=0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:
自已动手,丰衣足食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,用keil编译一下,看一下汇编代码就和人编的差不多了。

网友:
void main(void)
{
  TMOD=0x01;
  TH0=(65536-3000)/256;
  TL0=(65536-3000)%256;
  TR0=1;
  ET0=1;
  EA=1;
  while(1)
    {;
    }
}

MOV CNTA,#0
MOV CNTB,#0
MOV TMOD,#1
MOV TH0,#244
MOV TL0,#72
SETB TR0
SETB ET0
SETB EA
AAA:
JMP AAA

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  TH0=(65536-3000)/256;
  TL0=(65536-3000)%256;
  P3=tab[cnta];
  P1=digittab[cntb][cnta];
  cnta++;
  if(cnta==8)
    {
      cnta=0;
    }
  timecount++;
  if(timecount==333)
    {
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cntb++;
      if(cntb==10)
        {
          cntb=0;
        }
    }
}
MOV TH0,#244
MOV TL0,#72
MOV DPTR,#tab
MOV A,CNTA
MOVX A,@A+DPTR
MOV P3,A
MOV A,CNTA
MOV B,#8
MUL AB
MOV DPTR,#DIGITTAB
ADD A,DPL
MOV DPL,A
MOV A,B
ADC A,DPH
MOV DPH,A
MOV A,CNTB
MOVX A,@A+DPTR
MOV P2,A
INC CNTA
CJNE CNTA,#8,AA1
MOV CNTA,#0
AA1:
..............

TAB:
DATA 0xfe
DATA 0xfd
DATA 0xfb
DATA 0xf7.....

网友:
我知道一种方法,在linux系统用终端可以把C转换成汇编的。下面是一次问价执行的具体步骤:
a) 预处理:gcc - E example.c -o example.i ,生成“.i”为经过预处理的C源程序;
b) 编译阶段:把从高级语言转换成汇编语言。gcc - S example.i -o example.s,“.s”是汇编语言源程序。
c) 汇编阶段:把编译阶段生成的“.s”文件生成目标文件“.o”。gcc - C example.s -o example.o 。
d) 链接阶段: 编译器把汇编阶段生成的二进制码、程序中用到的库文件链接起来,完成连接之后,GCC就可以生成可执行文件。gcc example.o -o example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