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IO口模拟i2c写一FM发射程序,高分求教

楼主:
如题,希望有类似的程序或经验朋友指导一下,本人刚学这个不久。
除了分报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东,如果是深圳的朋友倒可以一起吃个饭,交个朋友,拜个师也行

网友A:
先搞清楚CE下控制GPIO的方法
然后下个单片机下IO模拟IIC的程序
照葫芦画瓢添进去

网友:
努力吧,有什么具体问题再来。

好运,LZ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搞清楚CE下控制GPIO的方法
然后下个单片机下IO模拟IIC的程序
照葫芦画瓢添进去

wince的流驱动都是固定模式的,什么XXX_init初始化,读写等,即可。

网友:
做个记号

网友:
弄清 fm的 通讯流程,如何收发之类的

做个IIC的流驱动 。很 简单的 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的。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xumercury/archive/2008/09/20/2954449.aspx
我刚发了个参考的。你可以去看看

网友:
那一方案因为i2c地址冲突夭折了,老大要换成gpio模拟i2c通信了,好象比开始的要简单点,但我还是不会。。。

网友:
GPIO只要你能控制它高低,只要你能做到一个微秒级的延时,基本上I2C就没问题。

网友:
底层不懂,学习一下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是要求在ce下实现吗,还是普通的底层开发,如果前者的话,因为ce是保护模式的系统,无法直接操作硬件地址,所有的操作可以转为串口操作,不过i2c也是串口通信的一种,后者的话那就简单了,基本51以上的芯片都带有i2c口的,看芯片资料就可以,不过楼主该把帖子发到驱动开发。

网友:
结贴了
我的是在wince下实现的,做过后发现其实不难。我参照本来模拟SPI格式把流驱动重新写了一下,I2C就参照51的过程跟进就行了。其实郁闷的是物理地址的计算,还好有个硬件工程师指导我了。以后哪个做到这个方面可以问我,呵呵。

网友:
你好,你QQ多少?我正做到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