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inCE5.0下如何实现启动时自动运行应用程序啊?

楼主:
我按照WinCE4.2下通常的方法:
1.将MyApp.exe复制到E:\PROJECTS\MyWinCE\RelDir\CEPC_X86Release目录下;

  2.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.bib文件,在FILES   Section添加
  MyApp.exe   $(_FLATRELEASEDIR)\MyApp.exe   NK   H

  3.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.lnk(文本文件),文件内容如下:
  10#\Windows\MyApp.exe
  MyApp.lnk文件也放入E:\PROJECTS\MyWinCE\RelDir\CEPC_X86Release目录下

  4.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.bib文件,在FILES   Section添加
  MyApp.lnk   $(_FLATRELEASEDIR)\MyApp.lnk   NK   H

  5.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.dat文件,添加如下内容:
  Directory("\Windows\Startup"):-File("MyApp.lnk","\Windows\MyApp.lnk")

  6.Platform   Builder   IDE->菜单Build->MakeImage(记得千万不要Build或者Rebuild,否则你就要重新来一遍)

编译后运行发现根本没有自动加载应用程序,是不是CE5.0和4.2有所不同啊?哪位大哥告诉小弟一个在CE5.0下可行的方法啊?

网友:
再修改shell.reg文件,搜索到iexplorer.exe这一行,然后替换成你的exe文件,或者在其下面再加一行(拷贝上面的那行,然后照着模样修改就成了)

另外,这里有关这个帖子很多。

网友:
看EXPLORE。EXE在注册表里面是被怎么安排启动顺序的,你就知道怎么弄了。

你的方法只是创建自己的AP的一个快截方式而已,你没有去启动它!

网友: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81023/21/e94ae0b7-2c20-4c0d-ba44-849cf0d8a220.html
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貼子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:
1.把你的应用程序添加到NK 中.
2.修改注册表,找到launch 一项, 设定一个值 如launch 70(值应该大于50);
3.重新make image, 下载nk,就可以拉。

网友:
我也是按这个方法做
2.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.bib文件,在FILES  Section添加
  MyApp.exe  $(_FLATRELEASEDIR)\MyApp.exe  NK  H

这里的 $(_FLATRELEASEDIR) 好像不好使,老子给它改成绝对路径

  3.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.lnk(文本文件),文件内容如下:
  10#\Windows\MyApp.exe
这里用记事做好的lnk文件改后缀名之前,最好用十六进制工具编辑下,因为后面多出个 0x0D0A
如果你已经改了后缀名在Windows下就不好打开了,得到CMD中去用Debug

debug **.lnk
d100 // 这步可以不用,只是看看是不是后面多了个 0DH 0AH 有就去掉
rcx
-输入个数,比原来的cx小两字节就行了,这里要用十六进制, cx 即文件大小,将文改小两字节就将未尾的0D0A去掉了
w100
q
就OK了

也可以改成 10#"\Windows\MyApp.exe" 但是去看快捷方式属性还是后面有不可显示字符

  4.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.bib文件,在FILES  Section添加
  MyApp.lnk  $(_FLATRELEASEDIR)\MyApp.lnk  NK  H
同第2步

最后,可以不用重新Sysgen  手工将文件Copy过过去后,直接改哪个ReleaseDir下的 相关文件
然后make NK.bin 就行了

网友:
PLATFORM.BIB文件中的 FILES目录下添加
      myapp.exe   $(_FLATRELEASEDIR)\myapp.exe    NK U
  可将该程序文件打包进NB0中;

  再在pb5.0中PLATFORM.REG目录下添加以下内容,注意是90:
  [HKEY_LOCAL_MACHINE\init]
  "Launch90"="myapp.exe"
  "Depend90"=hex:1e,00 ;

网友:
噢,对了,把程序拷到bsp中的file文件夹中

网友:
另外将程序拷到bsp包中的files文件夹中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正解,这个没那么麻烦

网友:
好像wince的application/startup文件夹中有个.run扩展名的文件,把它拷贝到pc桌面,用记事本打开,把里面的路径改为你要开机运行的应用程序路径就o了!!试试看

网友:
在.dat文件中写一个链接,链接到startup文件中,当启动时,系统会自动运行这个目录下的文件。

网友:
错误在这句“10#\Windows\MyApp.exe”

改成“19#\Windows\MyApp.exe”

网友:
自动运行只需要在project.reg中添加如下语句即可
[HKEY_LOCAL_MACHINE\init]
"Launch150"="\\windows\\Test.exe"

添加桌面快捷方式的方法:
1,制作快捷方式文件比如叫Test.lnk,放入D盘根目录下(或其它目录)
2,project.bib中添加如下语句:
ebook.lnk            D:\Test.lnk    NK    SH
3,project.bat中添加如下语句:
Directory("\Windows\LOC_DESKTOP_DIR"):-File("Test.lnk","\Windows\Test.lnk")

此语句Directory("\Windows\Startup"):-File("MyApp.lnk","\Windows\MyApp.lnk")
可能有问题吧?

网友:
楼主还没有解决?!

网友:
今天才出差回来,现在就试试,晚上给分

网友A(2008-11-17):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gooogleman/archive/2008/11/17/3315120.aspx
--------看看上面那个博客
哦,貌似你在优龙发了帖子了。已经有人回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