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上位机与430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问题

楼主(2008-08-23):
关于上位机与430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问题
我现在想实现上位机与430单片机串口通信,单片机接受到pc机命令后就执行相应的命令,上位机程序通过vb或者vc实现。那位有相关的程序代码,或者清晰的思路,请多多指教
我是新手,很多问题都不懂,先谢谢各位了!
通信
程序

网友A:
一般来说, 你需要完成下面两部分的开发:
1. PC端程序的开发, 可以利用Windows的串口通讯控件实现PC端串口通讯, 当然一般还需要做一个GUI程序或者命令行方便操作.
2. 单片机端, 需要写串口的驱动和命令解析程序. 串口的驱动用来实现字符的接收和发送.
你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相关的介绍文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