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LLAS系列IC/MCU/单片机/芯片解密

楼主:
DALLAS系列IC/MCU/单片机/芯片解密
未尽型号,请来电咨询!张工:13760303660
DS87C520 DS87C250 DS89C530 DS87C2520 DS87C320 FDS8958A DS89C21 ......

网友:
专业解PIC滚动码/单片机反汇编型号未尽请来电咨询!
承接各种单片机反汇编业务,及代为修改反汇编程序功能.
    各种格式的烧录代码都可反汇编,目前反汇编单片机的种类有51,PIC,合泰HOLTEK,松翰SONIX,义隆EMC,三星SAMSUNG,爱特梅尔ATMEL,摩托罗拉Motorola等系列.
反汇编程序说明:
1.反汇编程序中标示中断向量功能,及其中断子程序,方便阅读.
2.反汇编程序可明确读出各控制寄存器名称及RAM寄存器名称;
3.反汇编程序标示出DATA区与CODE区段;
4.反汇编程序中标示出程序跳转和CALL地址;
5.反汇编程序可以编译产生正确无误的烧录代码,可以通过仿真器实时运行,实际理解程序功能,达到修改程序功
能的目的.
反汇编交接期一般为1-5天时间,并可代为修改反汇编的源程序,价格优惠,交接迅速,欢迎咨询.
张工:13760303660 QQ:224426658 sr660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