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求无线网络数据传输问题

楼主(2008-11-19):
高分求无线网络数据传输问题
我想在802。11协议下,把两台笔记本进行点对点数据传输,以C/S结构为基础,就是一台笔记本上运行服务器程序,另一台笔记本上运行客户端程序,
以socket为接口,能否在没有IP地址的情况下,或者是不用IP地址,通过别的方式来进行数据的传输呢

网友A:
补充一下,两台笔记本有无线网卡

网友B:
这个问题很难吗 ?还是分太少 ,不少了吧?100分

网友C:
没有IP?不用IP怎么建立SOCKET呢?这个只能帮你顶一下了。

网友D:
使用socket,为什么不用IP?实在不解

网友E:
用了socket 就要用ip协议,socket是基于ip 协议的。 无法避免!

网友F:
SOCKET是无法脱离IP的。
你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正常了。。
你要采用什么方式?无线的?还是有线的?这个物理通道要说清楚

网友G:
直接对链路层存取,使用socket的raw方式。然后对mac帧头进行区分,对相关的data数据包进行解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