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去掉EVC属性表单的OK按钮?

楼主:
请教一下,我在EVC下做了个属性表单,创建过程如下

CPropSheet propSheet(_T("属性表单"));

        CWABOODlg dlg;

        int nResponse = dlg.DoModa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打开登录界面
        if (nResponse == ID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_pMainWnd = &propSheet;
                propSheet.DoModa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打开属性表单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nResponse == IDCANCE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TODO: Place code here to handle when the dialog is
                //  dismissed with Cancel
        }

但是打开表单页面后,顶部右上角有个有个OK按钮,一点整个表单就关闭了。 还有按回车和ESC也退出整个表单,现在我想让表单有条件退出,比如输入密码才能退出。

回车和ESC我已经屏蔽掉了,但是顶上的那个OK 我找不到对应的响应函数,它的ID号也不是IDOK , 请问怎么样能去掉整个OK按钮或者让它失效。

网友:
把自己最大化 放在最前面
        CWnd *pTopDlg = FindWindow(_T("MS_SIPBUTTON"),NULL);        //隐藏背景
//         if (pTopDlg != NULL)
//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pTopDlg->ShowWindow(SW_HIDE);
//         }

//         pTopDlg = FindWindow(_T("MS_HHTaskBar"),NULL);        //隐藏背景
//         if (pTopDlg != NULL)
//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pTopDlg->ShowWindow(SW_HIDE);
//         }

//         pTopDlg = FindWindow(_T("SipWndClass"),NULL);        //隐藏背景
//         if (pTopDlg != NULL)
//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pTopDlg->ShowWindow(SW_HIDE);
//         }

        pTopDlg = FindWindow(_T("menu_worker"),NULL);        //隐藏背景
        if (pTopDlg !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TopDlg->ShowWindow(SW_HIDE);
        }

        SipShowIM(SIPF_OFF);

        HIMC hIMC = ImmGetContext(m_hWnd); //hWnd为当前窗口句柄
        ImmSetOpenStatus(hIMC, FALSE); //关闭中文输入法
        ImmReleaseContext(m_hWnd, hIMC);

        MoveWindow(0,0,240,320);
        SetWindowPos(&this->wndTopMost,0,0,0,0,SWP_NOSIZE);

网友:
1楼说的我不是很明白啊, 这个能取消掉OK按钮么?

网友:
看看资源文件(用记事本之类打开)如果有0X0800000之类的在你的对话框中,就把它删掉,OK就没有了

网友:
这个OK按钮不是你软件的上的,好像系统的.所以只有你的程序界面在系统之前 且最大化就行了

网友:
我说个办法你试下:查看“*.rc2”代码,将NEMU的代码看一下。或者仿照原来的写一个自己的。将原来的替换,或者把那个1,换成2。

网友:
三楼说的方法还是比较有用,不过这种方法只对于对话框属性的页面有效,我在里面去掉了0x80000000L ,就没有那个OK了 。
但是我的创建的是properysheet页面 ,看不到对话框,在.RC 文件里也没有对应的内容,这样还是去不掉。
我在我的 PropSheet.CPP 的OnInitDialog() 函数里 添加代码

long style =GetWindowLong(m_hWnd,GWL_STYLE);
  style &= ~(0x80000000L);
  SetWindowLong(m_hWnd,GWL_STYLE,style);
这样也没有效果啊,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了。

网友:
试下这个函数
ModifyStyleEx(WS_EX_CAPTIONOKBTN,WS_EX_TOPMOST,SWP_NOMOVE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