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要做一个串口回流器,即用一个9针的公头连接器插到 ...

楼主(2008-05-23):
如果要做一个串口回流器,即用一个9针的公头连接器插到串口,自己就可以接收到本机发送到串口的数据
这样对进行本机调试很有用。
我知道串口一般使用2、3、5三个管脚,是不是只要将3、5管脚连起来就行,或者其它两个管脚
连接器
数据

网友:
将2、3脚短接就行。自发自收。其他不用管。

网友A:
短接2和3

网友B:
楼上的都正确,2收3发5接地,3-5接起来你想爆掉串口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