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ARM GPGCON寄存器的作用

楼主(2008-07-26):
ARM GPGCON寄存器的作用
请问,GPGCON这个寄存器在ARM上是什么作用?我看到在和外设打交道的时候,经常会对这个寄存器进行设置。请高手指点,谢谢!
寄存器
外设

网友A:
端口控制器,详见手册

网友B:
GPIO G Control,G组GPIO的控制寄存器,配置对应GPIO的一些状态,功能的。2410/2440/24xx系列都是这样用的,看手册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把你的通用端口配置成干什么的~

网友C:
控制输入输出以及一些IO引脚的特殊功能设置之类。